换灯管发生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3-12):
最近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给晶冠代工的联想显示器19宽屏液晶换灯管。最近好几台换完后在屏幕的偏左的地方都会出现一根很细的红线(在屏幕为黑底的情况下),在正常的图片和网页上看不出来!真搞不明白,出现的位置几乎相同,还都是唯冠代工的显示器!不知各位朋友出现过吗?已经3台了,换得时候很仔细,真有点晕了!

网友:
一般出线的原因还是动了屏板线

网友:
屏线插好没有啊,一般不会的

网友:
贯通还是局部?应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估计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很可能是屏的质量问题。

网友:
拆装的时候很小心的,而且都是这一种屏,并且出现细小红线的地方几乎差不多,连续3台了!换别的型号的灯光时都很正常!以后再碰见这种型号的液晶时得先和客户说好了,要不客户会不干的!今天这个机器客户看了后到没说什么,因为拆机器的时候他在边上看着,觉得不容易,能够理解!

网友:
显示器什么型号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就是屏线动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