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MARQUANT TF-DVD3271电视开机不工作,求图纸(已解决)

楼主(2011-03-12):
有一台MARQUANT TF-DVD3271液晶电视,驱动板(002-FV32-0711-00R)有问题,按POWER键能开机但屏不亮,经查是驱动板不正常,这时再按POWER按不能关机,如果这时强行在去背光板插头的ON/OFF处加上5V的电压,屏能亮,但白屏,说明背光板是好的,有时把去背光板的控制排线(5V、PWM、GND、ON/OFF)反复的拔插,也有可能让电视正常工作,这时只要不关机可能一直看下去,但一关机后,又不行,开机后有时用指夹去划MST9E88L-LF引脚(四边,划任意一边都可以),也能让电视正常工作,怀疑有接触不良的地方,可是用风枪加焊MST9E88L-LF及其外围的元件都没有变化,检查到此,不知道驱动板上是哪儿有问题。或者有这
电路图
的朋友请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你看下待机时电压正常不,有的机子上电时序出错了也会不正常。还有你可以用通用板改啊。通用板的方案跟你的那个差不多。

网友:
问题可能出在背光上面,再有就是程序,主芯片有故障不会时好时坏

网友:
测量24 V , 12V , 5V以及待机5V待机是否正常,找个通用板试下是否驱动板问题, 测下驱动板晶体是波形频率否正常, 5V 3.3V 1.8V 是否正常, 电容是否失效......等

网友:
已经修好有一段时间了,对不起,没有及时修改贴子!把3.3V、1.8V的滤波电容(两个电容都是100U/25V的)换了就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看来是滤波不良引起的,看来电容也不能光看表面来判断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