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液晶屏接口图

楼主(2011-03-12):
       这是笔记本电脑的 LED液晶屏接口图,40线。有人知道接口定义,请补充一下。
       下面是放大图:

型号如下图:

网友“怀仁人家”的回复很像。如下图:

网友(点评):
NC是空脚 4-DDC电源 6-屏幕分辨率DDC时钟 等于24c02的SCL 7- DDC数据 等于24c02的SDA ...........................省略无数LVDS信号线

网友(点评):
31-33---LED背光地线 35-LED背光PWM输入。等同于CCFL的亮度控制 36---LED背光开关,等同于CCFL的 BL-EN。。

网友:
单六LVDS的屏。

网友:
是找不到PDF资料。。。。的确是单6位的LVDS,可以看到是很多空脚的,除了电源,接地和空脚,就没多少了,再除去LVDS的4对信号线,估计剩下的就是连接到码片上的信号,自己慢慢量吧。。。。。

网友:
请参考此PDF文件,屏接口定义在15和16页

网友:
全是英文的啊,京东方的...看不太明白,LED的也有好几种定义的呀

网友(点评):
6、7脚是读取屏码片的引脚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六楼的美女 能发全了吗  谢谢 我也很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引用你的资料不算盗版吧?
如果客户不要那个屏,就把它拆开看看。

网友:
我要上几楼发的PDF虽然不是同一个品牌,但引脚参数与楼主的屏定义是一样的,可以直接作为参考,目前LED的屏定义基本上大致相同

网友:
有没有好的翻译软件

网友:
都是英文 ,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有有价值的资料都是英文版的,身为技术人员,你要做的是必须学会看懂它,而不是等着别人看懂后来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