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不定时死机。画面有时候是蓝块!

楼主(2011-03-12):
网卡曾经被雷击过。没有把网卡芯片拿下。
我估计是南桥的问题,但南桥并不很热。
加了个独立显卡也会突然显示没了,主机风扇一直在转。
芯片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llj4862
的帖子
先换个系统,排除之后检查内存,硬盘!慢慢来,先小后大

网友:
把网卡芯片先吹下来,再试试

网友:
先换个系统,排除之后检查内存,硬盘!慢慢来,先小后大
系统应该没啥问题。
感觉是主板问题。。
先把网卡芯片焊下来再说

网友:
llj4862
的帖子
你上面的帖子中提到
“加了个独立显卡也会突然显示没了,主机风扇一直在转。”
,请问测试卡代码跑多少?

网友:
先把网卡吹下来试试

网友:
拿个大点的硬盘进行MHDD检测,大概1小时左右。看看这期间是否自动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