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 复位灯不停闪。。。各电压正常,没思路

楼主(2011-03-12):
昂达A78  复位灯不停闪。。。各电压正常,没思路

网友:
测试卡的RST灯,一秒钟闪一下,不跑码。怀疑IO,又没替代的
W83627DHG-P

网友:
看看北桥有没有虚焊啊!用手压着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先清一下CMOS试试啊!

网友:
换IO后一样,,没思路线。。。。

网友:
RST灯还是一闪一闪的,不跑码。压桥没用

网友:
换个u试一下。多换几个。有可能u或者座有问题。

网友:
看看电源的PG线正常吗,还有就是REST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过IO后,有时能亮,基本上不行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IO后,有时能亮,基本上不行
应该还是IO的问题,再换个IO试试
有可能没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