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 请您老帮助下可以吗啊?

楼主(2011-03-12):
尊敬 的张老

                  你好!!我是一个小的维修师傅 你的传奇我早有耳闻,我真的很敬佩您。  哈哈  好话就不多说了。   现在我手上有有个清华同方  k40a的机器   一开始的时候是客户的HD坏了  我帮他换了个500G 的    可是现在 GHOST   W7   SP2    安装 我都试过了   硬盘我WD   ST    SX    RL      我都试过 了  就是蓝屏 。  无赖之下我来论坛逛逛 我一搜    原来也有兄弟 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样。。至今 没有解决,我想堂堂一个最大的维修网站   装不了系统 这点小问题 都解决 不了  这怎么行 。  我们都是鼠辈     可能经验  都是不是太足  所以我想到了张老您。。。    机器 现象 是这样滴   南桥我换了   北桥换了  显卡 换了   HD 我换了     我在无赖之下   我把HD  500G    放在一个K40e 的  机器上还是不行    。。这难道是BIOS      不对啊   BIOS 我刷了最新的了   。。。  是不是现在的新HD   用的 东西 和这台机器  芯片不兼容  这个是SIS的  芯片组 。 。。。
                                                                                                    相信这个小问题档不住我们  讯维。。。。。。。

网友:
没见过张老回答这种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清华同方的机器,本来是不开机,换IO后OK,然后装系统,装不了。能进PE,GO完不引导,有是能装完但是要蓝屏,,有时还认不到硬盘,最后更换北桥解决了

网友:
像BIOS问题,但不是刷,应该是设置!

网友:
你可以装一个小一点的硬盘啊,换320G的硬盘看可以装不,我也遇到过500G装不了系统的,但换了320的就可以了,

网友:
内存试换过了没

网友:
换个小点的硬盘 我遇上过两台神州的机子就是 按上160G的都蓝屏 只能上80G 可能是芯片组不支持那么大的吧 这是我的经验 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好处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