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HP台式机不能做系统,GHOST完黑屏提示,解决

楼主(2011-03-12):
HP的台式机,GHOST完成后再开机黑屏白字(正常应为释放文件及驱动),提示:
   windows could not start because of a computer disk hardware configuration problem
could not read from the selected boot disk check boot path and disk harware
please check the windows documentation about hardware disk configuation and your hardware refer once manual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解决方法:开机进入bios设置(按F10),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 ;再选择WDRT Support 回车,按上下键把参数值修改为disable

网友:
说明:

wdrt support 此项可激活或关闭watchdog timer。选项:enabled(默认打开),disabled(选择关闭)
WDRT - watchdog resource table 监视资源表 ----类似加密狗,通过这种加密保护来拒绝安装非随机配备的操作系统。

遇过两次,都是客户自己装系统后安装不上了,拿来我这,第一次费了半天劲搞定,第二次直接搞定收钱。

网友:
品牌机就是会出现不明的问题。大家多交流。谢谢!

网友:
hp 的品牌机装系统问题最多,不是修改bios就是要用非常规的办法,建议支持国产品牌--联想!

网友:
品牌机真是麻烦啊   我遇到一台联想的 也是出错  非得把跳线 跳掉

网友:
最好用一步一步安装的系统盘装

网友:
如果使用xp的话,可以考虑用win7试试

网友:
直接打惠普的800

网友:
品牌机就是麻烦

网友:
品牌机还真不好搞,一台三星笔记本装系统都搞得我头大,比修一块主板还烦人

网友:
学习了。多谢 对我有用

网友:
hp的笔记本特别不好装

网友:
呵呵,遇到过,不记得怎么弄好的,不过没有改BIOS。学习了,下次在遇上有可能用得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些机器的系统确实不好装。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后来网上查到解决的办法,跟楼上说的一样

网友A:
LZ具体是HPPC怎么型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说的好啊

网友:
遇到这种情感觉相当郁闷

网友:
学习了啊,以前都是拿原配的光盘装,以后遇到这机子试试看

网友:
品牌机是难搞!

网友:
还没遇到过HP的  学习备用

网友:
品牌机真麻烦。谢谢LZ

网友:
这些品牌机,将垃圾当宝贝,没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 就联想机  inter原装板

网友:
intel原装板有一部分上边有个跳线,要调BIOS时候要先把跳线跳到另一边,调完后提示关机,再跳回来,才能存住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具体是HPPC怎么型号??

今天又碰上一个,型号是HP DX2708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是啊   但是当时不知道 搞了好久才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是啊   但是当时不知道 搞了好久才搞好

在主板上有这个跳线的标识,调完后屏幕上会有提示,最开始我就是这么看的

网友:
我当时没去想这些  呵呵 !!

网友:
品牌机毛病就是多一点,大家都交流一下吧。

网友:
HP康柏的吗?商务机就是有些小秘密!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过,早来论坛就不用费那么多神了

网友:
还以为HP就是笔记本装XP难装。台式机也这么麻烦 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毛病真多~~~~~~~~

网友:
现在都不好装,每次遇到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