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系统集显认不到??

楼主(2011-03-12):
今天看了一个机子,做系统的,精英865主板。做好系统认不到集成显卡。以为系统坏掉了。。重新换个版本,故障依旧,所有供电正常,希望有这经验的朋友能指点迷津,。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桌面

网友:
弄个独显试试如果可以就是北桥的事

网友:
独显上完驱动可以。关键是客户不想买,。。

网友:
要不就加焊NB试一试。

网友:
查插集成显卡的供电嘛

网友:
测测北桥接口之间的信号线对地阻值是否相等,不等那就是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