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400-55ap修复一例

楼主(2011-03-12):
1.故障现象:上电有紫5v待机电压 绿线无电压,短接不启动!
2.故障分析:有5v待机 说明辅电部分相对完好,故障多出于后级控制电路。
3.维修步骤:拆壳除尘后 目测无电容漏液、其他元件外观完好无焦黑痕迹,该电压控制芯片为KA7500B+339,上电测 7500B 12脚电压20v左右 正常,13为1.2v 异常!(正常为5v) 测其他相关电路元件参数无异常,认定7500b坏,换之,上电测13脚电压为5v恢复正常。但绿线仍无电压,短接不启动,故障似乎又回到原点,纠结!!!无任何犹豫直接换339 上电测 哈哈 绿线电压恢复正常 短接启动各项电压正常!加75w负载实测半小时,各项电压正常,电源修复!

网友:
好想法有步骤!

网友:
绿线没有电压怎么会想到换339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