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7500C的12脚高于12V,应该找哪里故障?

楼主(2011-03-12):
(首先说下,偶是菜鸟。电路图方面不太懂),看论坛帖子和维修视频学习的。

绿黑短接后,各个电压输出正常。但接到主板不启动。

1、7500 的4脚正常(待机高电平,开机低电平),14脚5V正常。
2、7500的8脚由未启动前的3.xV,启动后微降到2.9v
3、查7500 的12脚电压为 21.75V,待机和开机都是 21.75V

应该找哪里问题?

网友:
7500 的12脚电压在8-40V之间
这个电压完全正常
主板不启动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点评):
说得非常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脚是8-40V之间,倒是不知道。

那么,7500的8脚由待机3.xV,启动后微降到仅2.9v,这个相差太小了吧。应该2.5v 降到1.5v 才是正常吧?

PS。这个电源原先症状是电源风扇一转即停。放置了1年多,现在绿黑后却又能启动了!各个电压都正常,只是不能上主板(主板没问题)。

网友:
输出电压正常,带上负载就不行,应该查各个电容。可以先更换两个大电容和它们的电阻,还有各输出电路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带负载能力差,那是电容有问题。
但在这之前我对 7500 的8脚 3.05V(待机)  2.92V(开机),比较纠结。这应该是不正常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电压一般都是2-3V之间,你要看8脚和11脚两个脚的电压是否一样。

网友:
已经测量过,8脚和11脚 电压都是一样的!另外,12脚21.75V 是正常的吗?楼上说8V~40V之间都正常。

正常下,8脚的待机和开机电压之间差额应该多少?我看资料说相差1V左右的。

网友(点评):
我也觉着21.75,有点高,我以前遇到的都是待机12v左右,启动后20v左右。

网友:
我认为是电容的问题,有的电容外表看着没事,但是里面已经不行了。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意见,是电容的问题,仔细检查下输出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源上好主板上。

首先是开机风扇一转即停,但可以通过同时按着“开机”和“重启” 并按几次后,就能开机CPU风扇转,但不能正常完成主板启动。+5V  +12V  +3.3V  等各个电压都正常。多数是哪里的电容有问题。

PS。 同时反复按“开机”和“重启”按钮,貌似能解决有些不能启动问题。因为并非是专业维修,没有能力确定当时到底是主板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检查启动电阻。大概是两瓦左右的大阻值电阻。我前几天修的三台电源都是空载有输出。带重负荷就保护。轻点的还行。原因两只都是启动电阻的问题。8脚11脚电压一样就正常了,一开始我还为-12V电压组输出-10.40149V那么低的电压纠结一天呢。结果修好后装上电脑一切正常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的是带上负载再测量的电压吗?还是没带负载测量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的是带上负载再测量的电压吗?还是没带负载测量的电压?

所有测量都是空载电压。

另外,不上主板,单就一个CPU或者机箱风扇算不算负载啊?风扇倒是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起来,和我主板的症状很类似!查看下启动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带个硬盘或者光驱再测一下电压,看哪路变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启动电阻测量过了,没问题,现在已经装上电脑工作了,
。7500。12脚在36V以下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