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ON,SUSON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1-03-12):
刚在看别人维修经验是有说到这两个不理解望高手们能指导下
维修经验

网友:
发错版了。是手提的信号。MAINON=MAIN ON,字面意思就是开启主电压的信号。
SUSON一样理解。SUS=SUSPEND,待机这样理解,,,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没找到笔记本区才找到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