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3781p 联想的机器 不开机

楼主(2011-03-12):
板号 la3781p 带显卡板 不插显卡板 电流在0.6左右 在ec和南桥的数据线上 能看到波形 只有短暂的波形 然后就没有了 也不开机 内存的smb总线也有波形 说明读到内存了 就是不开机 没思路了 南北桥和显卡 cpu座 都被同事做过了

网友:
根据你说的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先加焊试试。

网友:
电流到0.6的话,CPU核心供电正常了吗?

网友:
刷个BOIS试试

网友:
bios 刷过 芯片从料板上拆了 也换了不行 显卡 也加焊过了 如果是显卡问题 要怎么确定啊

网友:
cpu的所有供电都测了  要不然不会有sm波形的 连cpu的基准电压 所有的小电压都测了 正常的 。

网友:
这样的板子 不插显卡。应该也会工作的啊

网友:
cpurst clk pg信号

网友:
查查外设,

网友:
测量FRAME ADS#判断硬启动

网友:
插入显卡板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