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的开关在键盘上。若是取下键盘怎么点开关呀

楼主(2011-03-12):
IBM的开关在键盘上。若是取下键盘怎么点开关呀
知道的。说下。谢谢了

网友:
量吗,不就是一个信号对地就可以,不知道一个个对地量,而且你又不告诉是什么型号谁知道你的机子是怎样的

网友:
看图呀,点下开机信号powebatten

网友:
回复 网友A:

IBM T21.谢谢了

网友:
T系列的都是地10脚,红笔接地,黑笔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接一个开机线不就行了

网友:
用一个废T系列的键盘把接口剪下来加上开关 就做成了 呵呵 维修方便多了

网友:
切  用镊子一个脚点地一个脚带键盘上一划不就行了啊

网友:
键盘接口那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去划接口引脚

网友:
呵呵,方法多种多样啊

网友:
我一般也这样,
原来也拿过费键盘改装开机。
觉得麻烦了点,
。。。。。。。

网友:
一般都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就是蜂鸣档,红笔接地,黑笔去画座子的各个引脚,画到开关脚就触发,

网友:
真是谢谢各位了。经你们一说。这下完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