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1不开机修复

楼主(2011-03-12):
IBM A31不开机修复
此机来时待机电流003A,触发后电流到0.45A,停一会掉到003A,再触发还是这样,拆机上电测系统3.3V
5V
都有,触发后测辅助电压也有,只有CPU电压没有出来,因此可以判断故障在CPU单元电路。待机时测CPU供电芯片ADP3203de 24脚和ADP341553.3V
5V
供电正常,触发瞬间测ADP320313脚(SD)和ADP34152脚(SD)都为0V,所以又说明故障在控制信号电路方面。图1
顺着图纸找到与13脚相连的Q91R853,图2
于是又上电测Q91B极待机时有2.8V电压,R8532端为0V,按开机键的瞬间Q91B极变为0V,可R8532端仍然为0V,到这里我猜测可能是板层断线了,先飞一个3.3V试试吧。由于是VCC3M电压,此电压是待机时就有的,由点位图查得电容C450处有3.3V电压,飞好线,上电触发电流跳了起来,接上屏OK亮机。图3
故障点部分的简图如下
以下附上此机的PDF图纸和点位图供朋友们参考,错误之处请大家指出,谢谢。

网友:
想知道SD是个什么角位啊??

网友:
xiexie   xiexie

北京的狗很笨 -5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是ADP3203的信号控制脚,正常工作时是高电平3.3V。

网友:
相当于PWM芯片的开启角

网友(点评):
对,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地里有很多维修的例子,我也是向他们学的。你有时间多看看,你会学到很多的。

网友:
lou   zhu  go  shou   xiexie

北京的狗很笨 -5 .

网友:
有点位还是好修机

网友:
好贴,楼主技术好,又谦虚谨慎,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客气,互相学习吗,你有什么好经验也欢迎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