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屏暗,基本看不到东西,但不是黑屏

楼主(2011-03-12):
这台机子,开机能模模糊糊看到IBM的那种第一屏的界面,也能正常听到开机的进系统的声音,但就是屏太暗了,外接显示器就正常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谢谢。显卡还是屏的高压板还是灯管有问题了,谢谢。

网友:
一个个的排除啊,先点点灯管看看

网友:
这是暗屏吧 你可以先拿个好的灯管排除一下 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如果换个好的灯管还是暗的话 就有可能是高压的问题 但是也不能排除是主板的可能性 高压的可能大一些。 你也可以量一下 高压的条件 供电 开启 调亮 接地
一个一个的排除吧

网友:
灯管可能坏了,常见点

网友:
这是暗屏吧,兄弟`!

网友:
找个带灯高压板点一下灯管  ,如果亮就是高压板或者主板问题  ,查一下高压板工作条件16

网友:
肯定的告诉你是灯管坏了,IBM R系列的机器最容易坏灯管了,修过N个了

网友:
看lz说的情况  应该是灯管没亮    是高压没有还是灯管坏了  就要lz自己去测了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电路 高压 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