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维修

楼主(2011-03-12):
故障,拿过来说进液,拆开看了一下是触摸板那里进的液体,二话不说就开始洗板了,洗完板发现有一个地方掉了个件二级管下面的那个电容掉了,C769 ]
找一个补上,看了看板子处理的差不多了,加电,电流到0.3左右就掉电了,一直循环这样。肯定是那里的电压没有产生才会这样的,于是查电压,当我查到+V3S的时候发现没有电压产生 这个3VS是由+3VA通过Q41产生的,量Q41D极3.3V正常,于是查Q41G极,发现为低电平,(N沟道G极高电平导通)呵呵,找出点BUT了,于是查G极,G极是由一个叫GATE_3S经过一个的R417电阻送到Q41G极的,继续查                   分两张图,一张看不清楚。。应该通过Q43出来的电压来导通Q41的G极了,量Q43B极19V正常E极无电压,不对啊,量R781有19V 经过了电阻就没有电压了,打阻值,无穷大,进液导致的,看来是这个电阻坏了,找不到这个2.7k的电阴,打了个3k的换上,加电接屏OK,此机修复

网友:
电路问题还是可以慢慢分析的  呵呵

网友:
有电路图一步步分析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
思路清析,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