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图跑线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1-03-12):
首先求华擎AM2V890-VSTA的主板电路图

一般电路图哪里有下载?

如果拿到一块杂牌板,没电路图怎么跑线?

网友:
主板不需要电路图的啊,你把万用表跳到蜂鸣挡,只要红黑表笔连得两脚发出蜂鸣声就是连接的啊

网友:
就是有了图纸你也跑不好线的.因为主板一般都是四层板的.有点位图还好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