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spd供电3.3V和内存的主供电短路到一起了

楼主(2011-03-12):
海尔一台式机开机不过内存报警
跑码C1  测试发现是主板spd供电的3.3V和内存的主供电短路到一起了,
现在SPD供电也只有1.8V了 追不出来 兄弟们怎么修啊

网友:
告诉们指教一下啊 等高手们 我想知道这个SPD的供电原理图  现在和1.8V通了 追线不好追 想直接把内存上面的SPD供电脚翘起来飞一个3V上去 但是怕那样把内存连在主板上面了 不好看

网友:
没有不劳而获的,多跑跑线路

网友:
你跑线看看,是不是那里拉低了

网友:
为什么SPD的供电一定是3.3V?
也有可能本来就是和VDD连在一起的啊~

网友:
跑跑内存供电电路看看

网友:
5楼说的是   为什么一定是 3.3v 不要拘泥于书本  还是以跑的实际线路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说一定是3.3V  5V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3.3和1.8V是导通的 难道都是1.8V?1.8的还没有见到过 我来上面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线路跟就没有什么跑的了 是直接和内存供电1.8V是相通的 我的现在是不过内存 难道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点评):
内存供电就是1.8V的,正常啊.可看看时钟、数据信号。

网友:
那个SPD电压1.8V是正确的,,有的板SPD与VDDA连在一起的 ,

网友:
spd 是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飞线后是不是正常了,如果飞线后主板可以正常工作的话,那就好办了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