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兵求助测R.G.B 但B值小

楼主(2011-03-12):
测R.G.B 但B值小,R.G的值是75但B是9是那里坏了阿

网友:
你是在那里测呀。表笔打在那里,你打的75左右其实是电阻的阻值,

网友:
你把电阻跟电感断开在打到GPU的那端的对地值就可以判断是GPU问题还是电阻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电阻有坏的了

网友:
电阻坏的可能性比较多吧!

网友:
电阻断开之后你可以用万用表直接量啊。有的是经过两个150欧的电阻并联到GPU的,有的是经过一个75欧的电阻直接到GPU.

网友:
太深奥了,新手理解不了慢慢学习

网友:
量多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