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块自动上电的板子

楼主(2011-03-12):
今天白天遇到一块板子,客户带来就一带CPU的裸板,先看了板子无维修记录,插诊断卡,接电源,直接上电跑C1, 连开关跳线4S可自动关机。根据自学的经验,拿掉CMOS放电,接电源OK,很兴奋。 但是,高兴之时又接了几下电源,又有几次自动上电,无思路,无奈拿刷子刷了一遍板子,目前为止还没出现自动上电,求教原因。。。。。。

网友:
如果可以正常关机的话
那就是正常的啦,有些板子是这样的。

网友:
呵呵 谢谢楼上的,, 希望这板子别来返修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正常的,不行就换块CMOS电池试试,

网友:
正常关机后就不会自动重启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板子,还有时点不亮。我重新安了一下CPU以后就没在出现过。现在正常使用着。

网友:
我碰到一块
和楼主一样清洁后正常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见到过 ,把COMS电池去掉。然后放静电,一般都好了。有些杂牌主板就这样,时间长了就这样。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有的时候是内存 有的时候也是 CPU 插座接触不好吧!我也不懂

网友:
bios里电源管理设成power off就好了,有些主板就这样

网友:
COMS能保存吗

网友:
联想的机器有这个情况  是正常的

网友:
我遇到两次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联想机就有这个毛病。

网友:
  查上电时序啊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