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芯片取了会不会掉电?

楼主(2011-03-12):
今天, 遇到,一个A6000的板子,不过内存。   以为是,温控等一会儿就掉电!  的问题!

测量,6角为0V   把R354电阻去下来  就是3.3v   就以为是温控问题! 就把 芯片取下,后还是在跑马  不过还是要掉!     找了一个换上还是要掉!

       一般温控出来问题怎么修?   取下芯片可以吗?
SM_CLK
SM_DATA   看图了一下图   知道是检测内存的!  可能是没检测没过内存 掉电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3762  换了跟内存好了!

网友:
华硕机器不过内存会掉电的啊,跟温控没关系,取下芯片改长转也可以啊

网友(点评):
你说 的意思是 把芯片取下来 就能 起到 保护作用了吗?

网友:
ASUS很多内存不过掉电也有可能是北桥造成的

网友:
是桥问题 ASUS有这个问题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不过内存会掉电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对本本温控没有什么研究,但我觉得这个芯片的6脚代了个#号,0V可能是正常的哦。还有我觉得ASUS的本本,不过内存,掉电后还会自动上电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后我测了 那里变成高电平了!

网友:
我认为楼主在维修中走了点儿弯路.这板子掉电的原因不是温控芯片引起的,楼主也说换了一个还是掉电.证明了这点.真正的原因是SM-CLK、SM-DATA异常引起的,我想这两个信号不仅仅是只给温控芯片吧?是否还给南、北桥或IO呢?是它们当中的某个芯片控制掉电保护吧!楼主只测得温控芯片上的这两个信号而就误以为是温控芯片惹的祸吧。

网友:
这是南桥的抓内存信号,没抓到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唉! 就是,觉得 还有很多要学啊! 温控问题怎么判断?  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那两个信号  的功能是怎么样的?

网友(点评):
抱歉,温控部分我也没有绝招啊!至于那两个信号,是不是内存时钟、数据“好了”信号啊?只是猜!!我也再学!!!!!!

网友:
掉电与温控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
你应该是 开关脚持续低电平造成的掉电

网友(点评):
on ! 不要乱说!

网友:
2,3脚到CPU检测后7,8输出到EC控制风扇。超温4脚拉低,掉电保护。
可以把4脚强制拉高,看看还掉电吗?如果掉电就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点评):
嗯 不说那里的问题 这是个好办法 下去试试

网友:
楼上几位的讨论让人长见识,学习了

网友:
怀疑温控的话可以去掉温控的保护试试

网友(点评):
怎么去掉啊? 是是把芯片去了吗?

网友:
取下了也不会烧cpu吧

网友(点评):
不会我试过了!

网友:
你是什么CPU啊,要是AMD的CPU 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看没看我额;内容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温控芯片取下 改长转 看会不会掉 以我个人看法应该与温控 没多大关系,可能那两个信号是到别的芯片的。

网友:
温控芯片起作用的话,6脚的驱动信号使供电的某一个控制信号无效,因供电的问题而导致掉电。取下温控芯片,拉高温控脚,都可以辅助判断的。没有完整的图纸,姑且根据推测谈一下自己的想法!最好传一份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E:

华硕 的  板号是  A6U  你找找  论坛有的!

网友:
想不到温控芯片电路学问蛮多的,学习了。

网友:
有的会  有的不会

网友:
我昨天遇到A8J大概6秒掉电我觉得可能是不跑马掉电,有没有兄弟修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电压全吗? 你是怎么知道没跑的啊?  电流多少?

网友:
温控芯片取了应该不行吧他都有一定的检测线路

网友:
华硕的机器真怪  掉电的有的放下COMS电池的就好了

网友:
有的检测不到也会掉电的,不过改长转,试下吧、

koukou -10 请仔细看完!

网友:
你的图纸不全,那信号的去向传上去。。。现在修好了吗?掉电有很多方面引起的。。。

网友:
温控出问题一般进系统一会就掉电了

网友:
学习了

koukou -10 灌水

网友:
华硕A6000的板子,不是很好修,返修高,CPU座空焊的多,接到这种机器,要多注意,能修就修,不能修要他换板,返修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