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显存检测器

楼主(2011-03-12):
希望对兄弟们有用。支持支持

网友(2011-04-21):
is a collection of old programs.

网友:
你说的什么哦。

网友(2011-06-04):
ABCD 判断?
从右下数,两个是一组,例如:
8个显存,
逆时针方向从右下数 总共有 4 组 : [1、2]   [3、4]   [5、6]   [7、8]
测试结果对应的顺序则是 2 、1 、4、3、6、5、8、7

网友(2011-07-18):
有作的东东。昨天盘坏了,程序全丢了,今天刚好有用

网友(2013-01-10):
他说这个软件太老了  而且只能测试n卡 还不准 只能参考

网友:
A卡的飘过。

网友(2013-06-28):
感谢分享  要是能有实例配合使用就好啦

网友:
这个还需要努力才能找到具体的位置!

网友(2013-12-03):
谢谢分享,认真学习,我喜欢有图的。

网友(2014-04-17):
想请教一下,我在学显卡维修,不知道如何把MATS在dos系统中用,还有不知道如何装dos系统,电脑是xp的系统。谁会用啊教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