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IDE硬盘GHOST后重启蓝屏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楼主(2011-03-12):
IDE硬盘GHOST后重启蓝屏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硬盘
重启

网友:
BIOS 设置不正确

网友:
这个需要把硬盘格式变化一下,具体怎么改应根据每款BIOS不同而不同。大部分都是因为BIOS版本高才会造成装xp会蓝屏

网友:
IDE的机器一般不会跟BIOS有关系了 看下内存和格式下酒应该能好

网友:
后来换了个版本的GHO文件就可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排除内存和硬盘的故障,那就上网找找适合老机安装的操作系统,再或者用安装版的XP光盘安装操作系统。

网友:
尝试使用安装版

网友:
hzg382550472
的帖子
是不是IDE格式没有更改在BIOS里面设置 或者是硬盘有坏道。。。。换个硬盘试试,慢慢排除

网友:
内存方面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