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声卡驱动后重启蓝屏

楼主(2011-03-12):
更新声卡驱动后蓝屏,查看日志说是什么加载引导驱动SR   FINS 什么的失败。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就查看这个SR   FINS 是什么意思       在找到相同的的驱动

网友:
进安全模式,删除声卡驱动,查一下声卡型号,重新下载新的驱动在安装。

网友:
驱动是新下的。

网友:
驱动错了,卸了重装。

网友:
驱动安装不正确

网友:
直接看声卡的型号到官方去下载    考虑声卡芯片有没有问题或者直接加独立声卡试试

网友:
驱动跟新错了吧

网友:
进pe把那个声卡驱动删除

网友:
典型的驱动问题啊  这种问题经常出现的 啊

网友:
换系统,有时候是系统引起

网友:
用EVEST查看声卡芯片型号,上网下载一个,解决!

网友:
声卡驱动有问题,卸载 重新安装声卡驱动吧

网友:
先把以前的声卡卸载了,再到官网上下

网友:
应该是装错驱动了

网友:
官网下载个正确的驱动  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2012-04-10):
支持楼上的  有时候系统带的驱动不行  从官网上下个驱动就好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卸声卡驱动,再重新下正确的驱动,驱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