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自检不过

楼主(2011-03-12):
一块478U的主板,不亮,插诊断卡d0不跑码,换U跑00,挡C1不过,查内存供电2.6V,1.3V正常,时钟好像是1.2V左右,换内存,刷洗内存槽都不行,内存旁边有个ICS的时钟芯片,但是用假负载测的时候有时钟,问问是那里的事,北桥麽???

网友:
不知道,等看看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槽旁边的排阻坏了吧?如果内存时钟电压正常的话。

网友:
先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看看总线电压 和spd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