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笔记本开机没显,怎么找图纸呢?

楼主(2011-03-12):
网卡发烫,RT8102E的,拆掉后,附近的电感还有八脚的元件都比较热,请问那里有这本的图纸呢?
板子上有这两个编号
VX800N01 V1.1

YDL085200189

红圈内的网卡拆掉了,右边的电感也拆掉后,附近的原件不发烫了,电感上面右18V,下面焊点打对地阻值只有十几欧.
是VX800 + C7-M

网友(点评):
图纸的事你就别想了! 找不到的

网友:
不知道,等等等等等

网友:
八脚的元件像是网卡BIOS,拆掉它吧,网卡烧掉这个也难幸免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上网本主板进水了由于找不到图纸,一直没修好

网友A:
短路了肯定烫啊,看看它是给哪个元件供电的,如果正好是那个八脚BIOS,就拆那个八脚的就行了,电感不存在短路的,只有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肯定烫啊,看看它是给哪个元件供电的,如果正好是那个八脚BIOS,就拆那个八脚的就行了,电感不存在短 ...

嗯,好的,明天上班拆拆看,谢谢!

网友:
基本上都是二线笔记本代工厂像“志和”这样的厂生产的。

网友:
山寨的本不好找的,这个倒是一个问题,不过元件发热看来短路的嫌疑大哦

网友:
我拆掉这个电感就不发烫了,一头有18V,一头打对地就十几欧,晕啊,笔记本不知道怎么跑

网友:
唉,我也有块坏的

网友B:
这个小本我也修过,北桥容易坏,先加焊试试,不行重新BGA。还有此北桥还会引起不触发。

网友C:
上网本找不到图的,应该有短路的,你先试着跑线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网本找不到图的,应该有短路的,你先试着跑线找找吧

笔记本比台式难跑多了,难道要以个个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本我也修过,北桥容易坏,先加焊试试,不行重新BGA。还有此北桥还会引起不触发。

现在触发发烫,我拆掉电感才正常。

网友D:
我看不像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不像短路

我感觉VX800 也比较热

网友:
加焊北桥 CPU   或者COMS放电

网友(2011-04-21):
我手上有一块跟你一模一样的,开机不显,硬盘也不转。硬盘供电正常,想找时钟的PDF找不到。唉,图纸太少了。

网友:
上网本比较难搞,一般搞些简单的问题吧。买台新的才一千多点,又收不到什么价。别太发时间了

网友:
图很难找到。不过一般都电路简单,没图也能修修。

网友:
板子好眼熟,图纸很难找的,几百块钱的机器

网友:
上网本图纸不用找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