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V890-VSTA 开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1-03-15):
一块AM2V890-VSTA 板子,客户说点不亮了,上电测试,供电时钟复位正常,跑FF,本着简单后困难的方法,把CPU、内存、电源都换了,还是无果最后拔主板电池放电,然后上电,测试卡跑C1报警,装上内存显卡之后就亮了,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就交差,哪知道才过了一天客户又来了,说还是点不亮,我又拆主板出来测试。 上电这次诊断卡跑D1、CE然后就停住了跑不下去了,断电在触发 还是卡在CE这里。然后我触发了一下RESET针脚,主板又立马顺利的跑下去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主板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测试卡都跑到CE就停住了,不过只要你重启一下就立马能顺利的跑下去了,而且重启一次让它顺利的跑下去的话,你关机然后再开机,它自己又可以顺利的跑下去了,只要你把板子断电放一会,然后再上电触发它又挡在CE了,然后你触发一下重启针脚又可以顺利的跑下去了,我上基地逛,有的说是电容不良造成的,有的说是冬天会这样(我这里是南方而且温度都有18度左右)
也有的说这种问题可能是门电路引起的,哎 现在也不知道信谁的好,想刷个Bios嘛,却发现Bios芯片上贴有一张白纸,经验告诉我bios芯片贴有白纸的一般都是有程序的,网上找的刷进去没用,而且这个板子I/O也贴有白纸看来也是有程序的,碰晶振也无果
我头一次遇到这种问题,日它仙人啊~真郁闷   各位大师们有什么方法吗~求助一下~~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来这个故障是由于南桥虚焊引起的,我最后一招就是加焊南桥,加焊好之后上电,诊断卡闪一下,然后我触发 它就自己一路的跑马了,我让板子冷却了十几分钟再开也是顺利跑马了,下次自己要注意点了

网友:
我遇到一客户的板子也是如此,南桥虚焊,用风枪+焊,没问题了,第二天又拿回来说点不亮,我又再加焊稍微久一点,又没问题了,第三天客户再拿来,我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加上助焊挤(本不想加的,客户杀价杀的我不舒服,因为我开始给的价位已经是很低了,他还要杀),再吹久一点,放在店里二小时点一次,点2天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