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液晶显示器闪屏维修(菜鸟级)

楼主(2011-03-12):
今天入手一台显示器 HASEE  型号:M9WRD 故障现象:打开显示器有图像但是图像忽明忽暗一直闪烁,没有信号时 OSD菜单同样闪烁。于是乎拆!!一看后面铭牌 MD 长城计算机有限公司(话说长城显示器 最爱出黑屏本人做过一年长城售后10台 8台都是黑屏)然后拆机 背面能看到的螺丝都要拆下,因为连着里面的金属壳 前面板都是卡扣设计 直接用一字改锥 轻压扣边很容易就下来了 然后打开盖子 拔掉灯管电源线 和OSD菜单信号线 打开一看 有一个25V 1000μF 冒头了,在周围一共四个这样的电容,为了保险起见通通换掉,然后上盖时机 ,OK故障消失。由于维修时心急忘了拍照了...

网友:
换电容是最简单的~~也是我们最赚钱的~~~~~~~~~~

网友:
运气真好。

网友:
哎,同人不同命啊。这么简单就搞好了闪屏。我就没这么新晕了

网友:
我接了个开机就屏抖的  .........

网友:
郁闷  修好用了2天又开始闪屏....还是爆电容....换高压板? 我在淘宝看到这个用的是长城M97的OEM  M97电源板整套才25 不行买一套回来 (显示器被我200收购了HOHO)

网友:
闪屏一般是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容质量不好引起呀

网友:
今天又换了一个400V 68μF 还有配合淘宝上的电路板图片,查到原来四个电容不是相同容量的 有25V1000μF  也有2200μF的 看着图换了一个 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在拷机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换个35V1000uf的 试一下~ 耐压值选的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