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65PE原装主板加电自检未完自动掉电。

楼主(2011-03-12):
INTEL865PE原装主板加电自检未完成自动掉电。检测卡跑到C1掉电。多次触发后能开机,但检测卡显示FF。CPU不工作。测量CPU电压,内存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坏了。I/O加焊也不行。是不是I/O坏了呀?

网友:
INTER 原装版 有个通病  BIOS

网友:
这个问题是 不跑马 还 是不触发 还是不主板保护啊 那位高手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