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7600GT/256M无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3-12):
一块贴有韩文标签的讯景7600GT显卡,看图:

故障现象是黑屏,经测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都为0V,核心供电对地零几,显存供电对地六几。
都正常。测量上下管也没能找到线索。

发现两个地方的供电都采用的是同一芯片,芯片上面写着6549CBZ, 心想是不是一个芯片损坏引起两个都没输出呢?
先易后难,把两个芯片对调。然而一样的症状。

  感觉是不是芯片两个都坏了呢?

根据经验,这样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还是总是不死心,就想换。

某日终于得到两个ISL6549CB的芯片,然后迫不及待的换上去。
通电测电压,然而一样的没有电压输出。

心想没那么简单呀。
  换是换完了,排除了芯片的问题了。这样终于肯静下心来研究电路了。

在论坛下了一个6549的PDF,截图如下:

慢慢的整理思路:
  芯片的第8脚应该要得到一个12V的VCC,然后测试果然有。  照图片来分析,我想应该它的第10脚会产生一个5V来供给第九脚。
经测试果然两脚都有5V多点。测它的BOOT脚,它也有5V多。
  再深入分析,发现没有EN脚,换句话说这个不需要EN。
....不需要EN怎么会没有驱动脉冲来驱动场管呢?  对着这个图瞅了蛮久,最后把目光移向2脚,这个脚说实话不懂是干什么用的。
但是凭经验,感觉这个脚和其它芯片的SS脚很相像,心里感觉这个脚应该要个高电平。
然而,我测试它的时候竟然发现是低电平的。...

   烦人的跑电路了,
   不过运气还不错,一下就跑出了个大概,如下图:

经分析,(其实这个图根本不用分析),应该是某个地方或者某两个地方发出高电平,控制Q505和Q503导通让Q506和Q502截止,从而2脚不被拉低。  测试问号的那里始终是低电平,线路也跑不通。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测试板上几个大的管子都有电(其实好像就两个),所以心生一计,看图:

此计是,就是把Q503和Q505的CE极直接对地了。
然后通电测试,两个供电就乖乖的出来了。

插上信号线,它也乖乖的显示了。
MATS小跑了一下,它也乖乖的通过了。

因此,也就搞定收工了。

网友:
在论坛下了一个6549的PDF,截图如下:)
既然这个2脚是接地的,怎么在你后来画的图纸中,2脚怎么又是变成输出脚了?求解。

网友A:
Q503和Q505的CE极对地开路?

网友:
治标不治本,这样做感觉很敷衍,怎么不试试换了那两个管试试看行不行呢?

网友:
这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应该把管子换掉,应该是1P那个管子坏掉了。

网友:
         楼主已经说了,是Q505和Q503的开关控制信号没有过来,导致后面的电位被拉低。管子又没有坏,换它干什么?
        这个开关控制信号可能一路是核心给的,另外一路可能是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相互产生的。总之是一种保护措施。楼主的办法是可行的,不管怎样,解决了问题,哪怕有点缺憾也总比卡报废要好。小平同志不是有名言,黑猫白猫什么的,这法子我已做过多次,长期使用也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我的理解是第二个引脚的电平不对是连接的Q坏了,直接端接不经过Q直接连接引脚就好了。高低电平是怎么测试的用示波器么?

网友(点评):
电压《0.7V为低电平,高于0.7V为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芯片更换的新的,因此已经能确定芯片是好的。

然而芯片是好的话2脚就应该产生个高电平才对。

有时候维修不要死照搬芯片的PDF,要懂得它的引脚原理,懂得变通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这个脚在这个板子上的设计,就是类似一个EN引脚,
只是我们搞不懂它是给哪个地方控制的。

整个板子的供电我大概研究了一下,就是有个7805 转5V,有个转2.5V的管子。

然后核心的那个供电就和PDF那个图很像,5脚还控制一个管子产生一个1.2V,通往GPU背面的电容。
产生1.2V的那个管子的D极电压是显存供电给的。
  你说的是核心和显存供电给的开关信号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这个两个芯片就是显存和核心供电的。芯片本身的工作条件都不能满足,怎么能产生控制信号来控制自己的引脚呢。
  嗯,反正现在短接它就好了,其它的不管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认真看帖子,你会有收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Q503和Q505的CE极对地开路?

不是开路。

你认真看我用铅笔画的那个图,
实际上Q503和Q505是NPN的三极管,Q502和Q506是两个N沟的场管。
都是高电平导通。

打问号的地方没有高电平控制信号过来,因此Q503和Q505是截止的。
(其实Q503和Q505的C极还有一个12V的上拉电压的,我没画出来而已。)因此C极就是高电平啊。
C极高电平的话,那么Q502和Q506就导通啦,芯片2脚直接被拉到地啦。
芯片不工作啦。
  我那么做,就是把Q502和Q506的B极直接对地短接,让它变成低电平,让Q502和
Q506截止,它就不能把芯片2脚拉低到地啦,芯片就能工作啦。就好啦。
啦啦啦。。

网友:
新手看师傅们解

网友:
谢谢,继续问一下,这个2脚起什么作用?英文的,我看不明白,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当然不是供电电路给自己提供开关信号。这种故障我早就碰到过,和你一样跑线路,其中一个开关信号是接到核心上的一个点的,同时也发现,有时二路供电都没有,但是修好其中一路后,另一路也就正常了。因此的出结论:核心给出一个开关信号,产生出一路供电(例如GPU供电)然后它再作为另一路的开关信号。由此达到保护的目的。到底是核心供电控制显存,还是反过来,因卡不同而不同,二种都有。
      至于你说的5V、2.5V,1.2V,不过就是接口、DAC、本振供电而已。都是简单电路。

网友:
这贴值得大家参考,认真参考就会有收获的!!很好很强大

网友:
学习了 真是不错 谢谢各位楼主讲解

网友:
认真参考就会有收获的!!很好很强大

网友:
没错,抓信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
不错,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