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进水不充电

楼主(2011-03-12):
   进水机    主板没进到水   全进了充电的小板上    充电芯片是MAX8731   腐蚀断了7 8根线   处理了进水  飞好了线   坏的件换掉之后  电源可以开机   单用电池也可以开机   就是不充电   用示波器打电感上波形不正常    刚好手头上有片板子也是8731的充电芯片  对着那片板把8731引脚都量了一遍   除了25脚的BST偏高以外  其他的都一样   正常的是12V左右  这上面居然有17V左右  芯片换过  PC19换过  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了   大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
充电的场管我也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   这板在淘宝100多  今天修不出来只有订板了

网友:
那个稳压二极管有可能有问题,不能把电压稳定到一个恒定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