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加焊显卡以后,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1-03-12):
本来都是一切正常,然后发生了显卡门事件,然后加焊显卡好了,

但是不能引导系统了,用光驱启动也不能安装系统了,进pe系统蓝屏了。

在bios里面检测不到硬盘了。

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吗?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设成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加焊时掉件了,仔细看看!

网友:
试试 SATA 端口是不是AHCI模式  是的话改成IDE 光驱启动装XP是不认硬盘的 试试VISTA 或者WIN7安装盘引导  PE更没有AHCI驱动

网友:
单芯片的 可能还是它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单芯片的啊

网友:
谢谢各位,

焊接过程没有掉件,

这个机子bios里面不能设置硬盘模式,没有sata、ahci什么的。

这是intel 的965芯片组独立8400的显卡,不是单芯片的。

问题已经解决了,重新刷bios就行

我是进pe刷的,进pe的时候按着f7,不然会蓝屏。

给大家共享一下经验,希望以后各位碰到这样的问题少走弯路。

先解决软件问题,后再检查硬件问题。

如果去查找掉件,或者去修理硬盘接口,甚至南桥,那就劳而无功了。

网友:
这样就可以解决啊,学习了。

网友:
27XX或更高型号,还有37XX型号的这种机器不刷BIOS进PE和XP就报A5蓝屏。

网友:
进pe的时候按着f7?
楼主是不是不加载驱动进pe?

网友:
   按F7 就不会蓝屏                     没怎么 明白

网友:
有点深 ,暂时还不能理解

网友:
你把南桥搞虚了?

网友:
重刷BIOS解决了?是原来的版本,还是新版本

网友:
硬盘接口没插好 估计

网友:
那楼主怎么在PE里刷的啊   说来听听啊   我还没有听说啊         分享哈啊

网友:
不理解,加焊显卡会把BIOS弄坏?

网友:
我们这前几天一台也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集成的芯片啊,可能还是那个芯片 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MCP67的芯片就有可能还是芯片的问题,不知道你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