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E150上假负载有CPURST#;上CPU,CPU供电就对地短到0。

楼主(2011-03-12):
方正E150,上CPU假负载,测有CPURST#,CPU供电正常1.7V;上CPU的话,CPU供电就对地短到0.CPU换了也是一样.
(本来是好好的,就是跑C7,查论坛说是EC问题.换EC能好.但给我小伙子搞来搞去,就搞成这样子了.
这个问题就像我之前遇到的一样,不装显卡,显卡供电就不短路,一装上就短路.确认显卡是好的,BGA也做好了.后来不了了之,换了板.)
这次希望能能够查出来。希望兄弟们帮忙分析分析。一有结果马上知会。

网友:
上下管洗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你意思是上下管洗(换)掉吧?

网友:
你确认上真U供电是短路吗?是不是供电电压下降了许多?若是这样,应是供电电路带载能力差,真U比假U消耗电能要高得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上CPU的话,CPU供电对地直接短到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在没通电的情况下用数字表测的吗?一般正常时对地电阻只有2欧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静态测短到0了.数字表.

网友(点评):
如果真U是正常的话,就不可能短到0了.是不是你的数字表误差过大?没有通电试试吗?

网友:
奇怪的现象,没碰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肯定有在上真U的时候上电过.这时CPU供电为0,电流上到O.3几,CPU也不发热.
不上U的时候,电流到0.5几.

网友(点评):
上真U时供电为0,电流为0.3,U也不热.不上U时电流为0.5 ,这哪叫短路啊?明明是没有供电啊.看看U座是否虚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