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51R掉电

楼主(2011-03-12):
方正R651R开机大概一分钟这样子就掉电,掉电后直接开机可以开,一分钟这样子又掉,掉了还可以了,把外设一个一个全部拆掉还是一样,后来就算不要U也是一样,开一分钟这样子,请师傅们指点

网友:
估计有虚焊之处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查下它的负载。

网友:
能显,能进系统,进系统也是开机大概一分钟这样子掉电,我故意停在DOS下也是一样,查PE也是一样,把外设全拆了,颗板还是一样,准时掉电,郁闷了

网友:
散热做好了吗,楼主

网友:
能开机掉电,以上说的温控,和CPU供电都有可能吧。

网友:
看一下CPU供电部分,加焊一下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试过了,还是不掂

网友:
我有修过一台神舟的机器类似这样的情况,最后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果真是南桥,搞掂了

网友:
学习了,南桥还能引起这种毛病啊

网友:
不错啊.学习经验.这种故障我都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啊

网友:
南桥加焊搞定的???还是换掉???还是重做???

网友:
南桥也会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