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图中M的就代表待机就有的电压吗

楼主(2011-03-12):
电路图中怎么看那个电压待机就有那个电压要开机后才能产生呢这个可以看出来吗用电路图就可以看出笔记本电脑的时序吗谢谢大侠们帮忙解决下我没有过多少分不过还是给大家点谢谢谢大师们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说那些大师们是不是都凭着经验呢

网友:
现在是不是没有标点符号是时尚么?
楼主也真够呛的,
这么一长段,
不分标点?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现在人都聪明都能看懂是怎么回事谢谢能否帮解决下问题

网友:
是的,m是代表待机就有的电压,电脑是严格按时序来的,没有上一个电压就没下一个电压的产生。一般的图纸都有时序这一块的注释ACIN  POWER ON TIMING。哈哈,仔细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