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133迷你小本求救

楼主(2011-03-12):
一台同行机 故意为开机显示到LOGO处死机
按任何无反应
接手后重置过北桥
然后故意为:开机显示到LOGO后面那段英文 也就是检测内存和硬盘及其它信息
大概闪两秒就跳回LOGO处死机
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BIOS 问题???

网友:
重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曾经有人说通此通病,不是 BIOS 问题,把HDD拆走就能过LOGO,那人说这是绝症

网友:
你做一下CPU试试

网友:
一些不开机的上网本都是BIOS问题比较多!你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北桥,VIA的桥嘛

网友:
BIOS 还有内存、CPU换一下试试

网友:
换个南桥试哈撒

网友:
重做下CPU试试

网友:
加焊下CPU。。

网友:
这个本本CPU爱有问题的哈,加焊试一试

网友:
这种问题好难搞的、、、

网友:
把硬盘拆了、、、用U盘启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