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屏困惑

楼主(2011-03-13):
修一十五薄屏,故障为闪屏。先以为是灯管问题,变换了一根,是单灯的。   但还是不行,便又换了高压条。还是不行。   郁闷         现在就只剩下驱动板了,心想会不会是程序问题,      没想太久,直接把屏和驱动板一起拿着去扯了一下。结果是屏的问题,碰一下他就闪,有时还黑屏。请问各位大哥会是屏上哪个部分的问题会这样啊?

网友:
俺还没到修屏的境界

网友:
不过你测屏也太........罗嗦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板的问题多。

网友:
你用通用板试一下。如果还闪的话就是屏板的问题了。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屏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下屏线 是不是好的 换一根试下,不行的话看看那里有没有虚焊啊

网友:
我遇到过 屏的行IC有问题 一碰就这样

网友:
灯管虚焊,或者灯管和管架之间有漏电的情况

网友:
所谓的屏故障我总结了一点请大家指正
液晶显示器分
1、市电供电电路
2、灯管高压电路
3、信号驱动电路
4、屏上电路
大家所说的屏其实指的是屏上电路也称为屏电路(面板里面的那才是我们不可维修的),它负责将驱动板输出的信号转化为液晶屏每一个屏点开关管的所需的驱动信号输入到真正的屏镀膜线路上,从理论上讲这些都是可以维修的(除了压条外)
造成闪屏、花屏除了驱动板故障外,屏电路也占有很大的份额,很多修友好像只在研究驱动板有无问题MUB有无问题,为什么不去看看屏电路呢?

网友:
测量屏各组电压是否正常,屏如果是客人的也要注意,不熟悉屏电路, 原来有显示搞成无显示,不好交待

网友:
行列驱动芯片不是在一块吗?难道还分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