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长城ATX-350P4整流桥输出只有100V

楼主(2011-03-13):
手里有一个长城ATX-350P4电源  无待机电压  拆开测量  结果在测到整流桥输出电压是发现只有100V,4个二极管拆下测量也没问题求助大侠们详细 的帮助!!!

网友:
这个明显是大滤婆电容。还有旁边的均压电阻也换了吧。我碰到过这个问题。一换就好了

网友:
整流桥输入电压对吗

网友:
滤波电容,均压电阻、三个开关管全部焊下来了,整流桥输入电压也正常,这个电源雷击坏掉的

网友:
更换前上电检测到开关管发热没有?很奇怪保险没烧,希望楼主能再把故障说详细一点,最好有局部的电路图,大家也好一起参详参详。

网友:
电压表坏了,不然就是线断了,压敏电阻有没有换啊。。。。。。

网友:
表或测量的有问题。。。。

网友:
表是新的  没有问题  均压电阻拆下来测量也没有问题

网友:
现在桥输出电压直流268V  可是还是没有待机5V  应该着重测量那个  部位

网友:
有268V 电压,,你检查下  辅助开关管是否坏了!

网友:
没有待机5V当然要好好查辅助电路了

网友:
有的件坏了用表量不出来换了好的就知道坏没坏了

网友:
桥输出要300V直流才正常。 查桥和滤波。

网友:
我觉得滤波可能大些

网友:
测量的参考电位是否正确?

网友:
整流桥 二极管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