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算不算分压不均

楼主(2011-03-13):
长城350--P4电源,测2个大电容上的电压分别为161伏和157伏,这样算不算分压不均?分压电阻是不是已经坏掉了?需要更换吗?

网友:
这应属正常!如果你觉得不放心!可以把大电容与均压电阻都换了!

网友:
应该正常的,因为,电阻的误差精度是5±%的,不可能阻值一样;阻值不一样,那压降的大小也不会一样的!

网友:
应当是正常的,电容容量有误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电源工作几分钟后,分压就均匀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修的电源很少,没有经验,菜鸟一个。

网友:
这是正常,什么都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