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里出现RECYCLER病毒,怎么处理?

楼主(2011-03-13):
在客户机上弄过后,U盘忘记杀毒,把毒传给了自己的电脑,在每个盘里都出现RECYCLER、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这两个病毒文件夹,这两个文件夹删不掉,用正版瑞星杀毒软件不能删除,干净U盘插上去马上复制,已经带到很多客户电脑里了,因盘里资料太多,不能格式化,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感激!

网友:
试试在PE 下能删不?

网友:
这不是自动生成的 而是装机就有的系统文件夹

网友:
大哥这不是病毒啊,回收站和系统还原文件夹

网友:
楼上不要乱答,这种病毒应该叫做回收站病毒,此种毒如果感染到U盘,在U盘里删除资料的话,则都会进到这个文件夹里,8G U盘我存了7G多东西,删掉3G,一看可用容量并未改变,打开发现这个文件夹就占了3G,占了空间也删除不了,只能格式化

网友:
这种情况需要低级格式

网友:
格一下可行,或者个粉碎也可以。

网友:
病毒真的恐怖,无所不能

网友:
   这不是病毒,把它隐藏起俩就好

网友:
这不应该就是病毒..我以前遇到过..我没有格式,最后不知道怎么给弄好了.....我没有记录的习惯...唉..反正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杀毒的什么的,好多,最后是弄好了..

网友:
你用360急救箱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啊,用瑞星,好像查杀效果普通?还收钱,毒霸都免费了。

我用赛门铁克SEP11大企业版+金山卫士,只要插U盘,卫士自动扫描。

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v11.0.5002.333 简体中文大企业版:

客户端网盘下载:已经精简了企业服务器部署部分,只提取了纯杀毒软件(带防火墙和系统防火墙),分32位和64位操作系统的,请认清后下载

(32位):
http://down.qiannao.com/space/fi ... 02.333_cn.rar/.page

(64位):
http://down.qiannao.com/space/sh ... 2.333_cn.rar/.page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