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板为什么上不一样的U

楼主(2011-03-13):
一块精英主板,板号为945GCT-HM Ver:1.0B 原板不触发,IO是IT8718F-S,查了下75脚到开机针是相通的,电压正常,按机关会跳变,72脚到南桥电压正常,也会跟着跳变,71脚南桥到IO的电压0V,南桥未响应,南桥32.768正常,供电正常,换南桥,故障没变,查南桥条件,发现IO的85脚RSMRST阻值很小,电压只有0.85V,把IO拆了阻值正常,换IO后阻值正常,但电压还是不正常,找好板对比这电压没问题
!南桥是坏的?不死心,再换个,换完还一样!也没图参考,郁闷,不开机的故障  我还没有失手过,这次要搞砸了,再查RSMRST,追线,发现IO与南桥这间这条信号通过一个电阻相连,电阻没装,好板也没装,看来这个信号不是IO给南桥的了,好板与南桥那端有3.3V,这片板只有0.8V左右,心里有底了,追线,到一个电阻,另一端有3.3V正常,电阻坏了?换电阻一样,先强行给他一个3.3的电压试试,把万用表调到蜂鸣档,黑笔接地,红笔点这个点再开机可以正常开,肯定是这里有问题了!后追线,在南桥附近连了两个贴片电容,拆了电容后电压正常,触发正常。

郁闷的事发生了,先查了U座灯全亮,因没上U没有PG和RST,上了一个酷睿CPU,南桥复位正常子,不跑,在U座附近打到了CPU的RST测试点,上U触发不跑,RST不正常,核心电压正常,正想是不是北桥有问题,无聊的上了一个P4,竟然跑码了!明明测试了那块好板是上酷睿的U,上这块板怎么就不行了?难道板子还有问题吗?

网友:
不知道  我是为了刷分的!

网友:
两块板都是945GCT-HM Ver:1.0B 吗。bios更新过了没有。

网友:
一般来说是BIOS的问题。刷

网友(点评):
cpu的RST都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的RST都不出来

网友:
恩 怎么回事啊。。。。。

网友:
把好板的BIOS上到这片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