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如何装WIN7的问题

楼主(2011-03-13):
                前天,我大哥从外地办事回来,,带回一台苹果的本本,,我仔细看了一下,,这台苹果的显示屏下方写着MacBook。。在网上听说过苹果的系统不好装,,,它的开机启动不是通过BIOS引导,,而是通过EFI。。我看了一下我的苹果MacBook。。发现只有三个USB口和充电电源接口,,,,这里听朋友说,,开机要在苹果自带的系统下才能装WIN7???还要用BOOTCAMP才能分区,,,第一,,我想详细的问一下高手,,所谓的苹果系统是什么系统,在我的机器,一定要用到USB外置光驱吗????第二,,10.6 Snow Leopard。。这是什么软件???就是苹果系统吗???

网友:
10.6 Snow Leopard是苹果自带的系统
在苹果系统下bootcamp分一个大点的NTGS区后可以安装windows系统,但是好像macbook的音响是单声道的 触摸板的话能设置

网友:
上次做了个苹果什么型号的忘记了, 收了500大洋 装了12个小时。 我装的是把苹果的系统换成XP 好多驱动都没有,声卡驱动装出来有声音了 但是不对 里面还有红光 后来下了个别人改装的驱动终于搞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c OS X 10.6 Snow Leopard 这个就是苹果的操作系统,苹果现在出了7个不同版本的系统,10.6是最新的。苹果装WINDOWS系统的要在苹果系统下用到Boot Camp的软件的,驱动的话,原碟里面带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得这么详细你肯定装过

网友:
高手哦  上次老板叫装都不敢装  看了传说的翔哥的贴后  心里有鸡动 我的500大洋

网友:
不说了,跟PC没得好大的区别得,我都装了不下10台了,看下远景就明白了
  就是开机的时候你要知道按哪个键是选择启动设备。就好比ASUS主板的F8一样,那个是按(看布局应该是ALT)然后就是等个大概30秒左右选择直到光盘盘符出现为止,驱动就用他自带的光盘装,简单加完美

网友:
苹果系统我只会用安装版装ghost 弄不上去,也很郁闷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台,不知道可不可以装一个XP系统的,  还没试,  不知道怎么搞,不好下手,

网友:
我见过苹果有两个系统,苹果和XP系统可互相替换,一个本装两个系统第一次见.不知道是怎么装的

网友(2012-02-25):
MacBook还是装Mac OS 系统吧,真想用win,就虚拟一个好了

网友(2012-05-31):
换个新硬盘跟装别的机器一样装吗?

网友(2012-10-24):
有个客户一直想让我给他的苹果重装系统,他的本身就是xp系统,但是从来没接触过,这东西弄坏了又赔不起,所以一直没给他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