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的 进水机器 惠普 4416s 不加电

楼主(2011-03-14):
机型;hp 4416s
芯片组:AMD  ATI独立显卡
故障现象:点开关 只亮灯 不上电:
维修故障点:主板断线
维修过程;  当我接到这个机器的时候,我首先想了一下这个机器的通病,  首先是电源接口容易坏 我都已经改过好几个了, 然后就是显卡容易虚焊, 还有就是EC (SMSC)容易烧坏,再一个就是内存电压输出端的上管容易烧。 在思考这些的同时 我已经拆到键盘了 猛然间我发现 我还没有开机试一下, 维修前不试一下是很危险的动作。当我点开关的时候 我竟然发现机器可以开机  并且能进系统。正想给客户说的时候机器 突然断电了, 我再次开机 机器已经不能触发了。没办法只有接着拆,当我拆掌托时  突然发现触摸板下面有一片油渍, 这个现象很令我惊慌  修过这个机器的师傅都知道掌托下面是  南桥  还有EC。 带着惊恐的心情我接着拆   果不其然有两个地方进水了,一个 在COMS电池边上,有一个U52 的SPEAKER 芯片进水了  还有一个也就是南桥背面的地方, 有几个电阻氧化。 机器拆完了我就清洗了进水腐蚀的地方,然后在蒸干箱里蒸了4个小时, 取出来以后测量一下 没有明显短路, 接着我通电 然后点开关,电流停留在 0.051 但是开关指示灯亮了。我简单检测了一下开关电路,有一个很清晰的调变 ,EC也收到了跳变信号, 可是主板上除了待机电压没有别的电压了。  主板上的一些关键部位还算正常。 EC:时钟正常 供电正常 remrst正常 并已经发出pwrbtn#。   南桥 :待机供电输入正常  时钟正常  RTC电压正常  rtcrst#正常 通过测量主板上 U1022 输出的btn#高电平  还有 SLP_S5#_3R高电平的输出 我知道  南桥接受了 BTN#信号。 BIOS: 第8脚 有电压3.3V   第一角 没波形 。通过这样的主板状态我猜想: BIOS 有电压但没波形 是不是BIOS 有问题? 为了保险我找了一个同样的芯片刷了主板BIOS,  装上去 故障依旧。  这样的话那应该是EC的问题 根据以往经验 主板不触发有可能是EC问题。  我先换了一个EC   本以为通过以上的揣测更换EC可以解决问题 但结果并不如愿。这时我感觉不对了 BIOS 没波形怎么会有BTN#高电平信号? 更不可思议的是 竟然有SLP_S5#_3R高电平信号, 难道这个主板BIOS 不参与触发上电吗?? 带着这样的一虑 我又刷了一个 bios  结果还是一样。我明白了不管BIOS 资料的正确与否 它都与开机电路无关,那我只有接着考虑上电时序了。sLP_S5#_3R尽管 已经出来了但没有损耗电流  如图 真正让电流上去是S3#开启的这些电压。 找了很久实在找不到 SLP_S3#_3R 是从南桥后面那个电阻 或者电容上面出来的。之所以这么做,我是在想,是不是这个信号已经发出,只是因为进水腐蚀断线而没有办法去触发任何MOS管 pwm电路 来开启任何电压。可是我没看到那里有变黑腐蚀断线。 事情往往在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开始怀疑他的动机,我为什么要找这个信号,难道btn#信号有了 S3# S5#就一定会发出?会不会是南桥坏了,或者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 当我再次审视了一遍主板以后我认为ec与南桥之间的控制信号都出来了,南桥后面没有腐蚀 也没有断线(注意修好以后才发现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我就比较确信是南桥本体坏了  去掉红胶更换南桥。 令我崩溃的事情出现了 还是老样子!!!郁闷中我真的想撞墙了, 不管做错了什么板子还要修不是!就像人跌到了还要继续爬起来一样。我只能接着刚才的思路接着修。 btn#接收以后 南桥因该发出 S3# S5#来回应主板,现在只出来一个,那另外一个是不是可以造出来一个啊?!  我就想既然这两个信号 产生时间这么接近干脆短接得了.不过好像这两个信号的电压不一样,S3#是三伏 S5#是五伏,先不管那么多 仅仅是高低电平是不会烧东西的。  说做就做! 我在主板上分别找到了 S3# S5#  相对应的点 (S3#在主板上至少有6各点 S5#好像只有3个 )我就随便接了一下 没想到我这样的做法受到了奇效, 主板竟然上电了,不过是自动上电。这时主板上所有的电压基本上能够的量到的都出来了 pg信号也出来了好几个,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SYS_PWRGD竟然也出来了。兴奋的心情让我不敢怠慢 上CPU试一下   哦天啊! 不跑信号晕倒!! 接着我就检查CPU三大工作条件 电压OK 时钟ok   在测试RST#  不量不知道  一量吓一跳 ,主板上竟然没有一个复位。 SYS_pwrgd出来了  而且时钟也有了  怎么可能没复位,难道两个信号的电压真的不一样? 有一点可以肯定更换的这个南桥是好的  。经常维修INTEL 的板子 AMD的主板信号不是太熟,  在这里我忽略一点  SYS_PWRGD  没有直接到南桥而是先经过EC经过 EC 识别后再发给南桥一个 "电压好信号"  我想此时此刻南桥一定没有收到这个 “电压好信号”。与其找“电压好信号  我还不如把 S5#信号给搞出来  就这样我把刚才短接的线又断开了,板子又回到了触发灯亮不上电的状态。 正当我郁闷的时候我发现 南桥后面进水的地方还没清干净  而且我是越看越不舒服 我拿着棉花一点一点的擦油渍 擦着擦着 我突然发现有一个测试点变黑了  棉花擦不掉 我就用刀刮 刚刮两下竟然被我刮断了  不会吧这么脆弱! 既然板子都修了这么多地方 再接一根线我也不会多。接好了, 我抱着侥幸的心里想试一下 没想到奇迹出现了, 主板跑信号了!上屏竟然显示了。 回过神来 我仔细找了一下这根线 原来它竟然就是S3#的 起始端, 断点处 一边是南桥 一边是后级,就是它不正常! 而且电压确实是5V, 跟我分析的思路完全吻合。 开机以后我回顾了一下 我总结出: 不是所有的8角BIOS都参与触发  不是所有的SYS_PWRGD都直接到南桥   不是所有的开启信号必须修出来 改线路也可以 只要注意电压就行了

网友:
呵, 以后还是要细心啊。 进水的地方一定要先清洗的干干净净!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啊

网友:
楼主的思路不错呀

网友:
SLP_S5#_3R高电平信号,你是在哪里测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挺好找的   uSB电压的开启信号 全都是 它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牛啊,还很有耐心

网友:
总的来说技术还是很错了 就是粗心了一点点 呵呵 要是早一点发现这个问题就不走弯路了
不过这个就和下象棋一样 每个人的思路走法都不一样 最关键是修好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清洗之后要检查下有没有掉点和断线

网友:
我首先想了一下这个机器的通病,  首先是电源接口容易坏 我都已经改过好几个了, 然后就是显卡容易虚焊, 还有就是EC (SMSC)容易烧坏,再一个就是内存电压输出端的上管容易烧。
看来HP又出了一款,经典机型。

网友:
不错。SLP_S3# 断线,导致触发进入休眠模式。

网友:
你说S3#是3V  后面怎么又变5V了??

网友:
精辟,  高手, 实在太强悍了,,,

网友:
楼主知道的太多了,但是解释的模模糊糊

网友:
楼主,惜字如金,关键的东西,一笔带过

网友:
楼主S3到底是多少伏?

网友:
读着感觉真简单,修着那是一个难啊!楼主真牛,也真有耐心…

网友:
的却是一个很好的维修思路,通过外加控制信号,可以量化各供电系统正常与否,以利于维修及其报价。控制模式千变万化,的确很难全面的掌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S5#  5V ,  S3#  3V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感觉我有很多想法要写出来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   可能我发的帖子太少了 多谢提醒

网友:
楼主,把主板号以后也传上来,好找图来学习

网友:
牛人啊,讲得很透彻就是好多我看不懂,还得请多多指教,

网友:
能有维修的好思路,说明楼主是个高人.

网友:
LZ太牛了,还要好好的学习啊

网友:
BIOS资料与EC交换数据,是在S5#信号之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本机BIOS 是不参与触发的 更不参与系统供电的开启

网友:
楼主有这等思路确实不简单,值得学习。但你说的BIOS不参与触发,莫非此EC是带程序的,还有示波器是多少M的,这种BIOS是在SLP_s5#送出之前读取的 速度极快只有一点波形 呵呵

网友:
本机最大的疑问 就是  BIOS  的 工作方式   什么时候工作   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我 也不是很清楚  望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看的很模糊,看来要学习啊,爱。。。。。。。。。。。

网友:
好思路,修机的好与坏,就全靠好的分析。

网友:
按道理来讲S3信号高电频就OK了 ,  如果不修S3信号 把PG信号修出来 会是什么样的?

网友:
有这个思路还是很重要的啊

网友:
楼主好思路啊!!尤其最后的总结真的很有用的

网友:
这款机器的BIOS是参与开机的,不信可以把BIOS取下来看看,灯还会亮、电流还能跳么?

网友:
lz感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啊,思路比起笔路要轻松很多啊。信号部分真是难修的很。

网友:
牛人,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确实是比较有耐心的.不错.你的这段经验值得学习...
一般进水的板子确实是比较头疼的,腐蚀电路部分又比较难查故障点...有时候修好,过段时间还会在进水多的地方有腐蚀产生而再出问题...所以进水机器我都测试几天再给客户...或烘干机,把水分彻底搞干净...以前有个进咖啡的机器,返修了三次...一想都怕...

网友:
LZ是思路清晰。   就是字太多。  要能简洁化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