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厂的电脑打码软件用到1段时间用不了

楼主(2011-03-13):
一个工厂的电脑打码软件用到1段时间就用不了,打开了那个软件的界面就定死在那里动不了然后要重新装系统才可以用是怎么回事??高手指点!!

网友:
有可能 中毒啦或者软件冲突(个人意见)
你可以再另一台电脑式 也安装那个软件 启动看看 如果还是这个就是 这个软件问题
不是的话就是这台机器里其他软件中的或者是 冲突

网友:
是试用版吧

网友:
一个月试用的,有机器码的

网友:
是不是有版权问题呀?

网友:
可能是 试用的

网友:
硬盘有没问题

网友:
问软件提供商

网友:
软件到期了吧   看看有没有破解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