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MS2220本本花屏有图请教

楼主(2011-03-13):
如图,外接显示器正常,但电脑上很花,有时开机会正常,但不出几分钟就会花掉

网友(点评):
前端时间遇到一个I3CPU 的 就是显卡坏了 显卡是 ATI 很薄那种! 外就正常

网友:
以图来看可能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因为外接是好的,所以也想是屏的问题,但是有时开机却是好的,所以想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所以来找找有没有能修理的思路!!

网友:
ATI 的遇到过  测量屏信号是不是差不多!  高低不同可能是显卡

网友:
昨天就碰到过,换一个屏就好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个联想一样的问题 昨天拿过来的时候是显卡虚焊了 BGA加焊后有亮度了 和楼主那机子显示的差不多 外接正常 看了下高压被人改过的  外接正常 下午只能拿块屏放上去屏幕是否正常了

网友:
先排除屏和屏线的问题,就只能是显卡了。

网友:
屏可能性大点

网友:
屏有问题,楼主打开看看,应该是LG的屏

网友:
我觉得屏线的可能性最大 如果屏坏了为啥开始正常嫩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 不用考虑

网友:
看图纸的话应该是屏,外接又正常那多半是屏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就可能是屏线啦。

网友:
先换屏试试,不行再加焊显卡。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先把屏线跟屏排除一下,在动显卡,要不然麻烦事多!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很多

网友:
屏和屏线问题

网友:
换个屏试试啊,一换不就知道大概了

网友:
换完屏了,已正常

网友:
屏的问题多一点,还有可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试下,反屏上的那个胶下面的IC用手压压。会好那就是屏,坏了。。这种一般都是屏问题的。。

网友:
屏线跟屏的可能性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