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945板子诊断卡12求助

楼主(2011-03-13):
板子阵下图,诊断卡12,
附-----12    测试DMA页面寄存器。查主板中DMA芯片及该芯片的周边电路。
            停用DMA控制器1以及中断控制器1和2;即将视频显示器并使端口B作初始准备。查主板或显卡中视频接口电路。    第一个64K
            RAM第2位故障。同代码10
------10    测试DMA通道0。查主板中DMA芯片及电路。
            CMOS已作初始准备,CMOS状态寄存器即将为日期和时间作初始准备。查主板中CMOS控制电路。    第一个64K
            RAM第0位故障。查主板中内存管理电路及内存槽有否生锈?有杂物否?内存条坏否?

该查的我都查了,但就是卡在12不走码了,请各位帮忙!!

网友:
昨天刚修的一模一样的板,我修的是没有CPU核心供电,是ADP3188主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呀,找了个3168换上去OK,今天看到你是跑12的故障,如果换过好的内存还是这样的话,那先刷个BIOS看下,原装的BIOS问题也有

网友:
查内存控制电路。如果内存供电时钟正常。刷新BIOS试试。

网友:
换内存  刷BIOS   在不行换IOI

网友:
是开机跑12还是跑到12不动,LZ说具体点

网友:
个人觉得BIOS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检查全班供电始终复位都正常的话。 就先刷BIOS下

网友:
发错了,请删掉本回复

网友:
yang494472409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