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中的几类MOS管使用及代换

楼主(2011-03-13):
台式机修得很多管子一般都是03的可以通用,但是笔记本中的好多地方的管子都有多区别,因为修得不多没什么经验,这里有几点疑问。
一、N沟道的不管是不是耐压相同就可以通用,这两天把笔记本料板拿来翻看了一下,无意中看到两个MOS管,一个是AO4800,一个是SI7840的外观区别很大但是都是耐压30V N沟道的管子,其中SI7840查了资料好象写着N 沟道的快速开关MOS管,不知这种管子可不可以用普通的管子代换
二、就是大家是如何判断两种不同型号的管子是否可以代换

网友:
我没管他的  只要N沟道和P沟道 不搞混就好了  (我是这么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