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17寸白屏花屏

楼主(2011-03-13):
一台山寨清华紫光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并带有花屏,无信号时正常黑屏,只要接入信号都是白屏并花屏状态。请问是哪里出问题比较多?还没开壳,先看看是什么问题花钱多了人家说要送回去保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报价300,修旧留下。

网友:
换根屏线看看。

网友:
屏板上芯片坏的可能比较高

网友:
屏线 屏 屏板上芯片坏 看看

网友:
屏线和驱动程序出错几率大

网友:
我的也是清华紫光的15寸   也是花屏加白屏  有时候深蓝色的    按一下屏线接口就花屏

网友:
屏线和驱动这块。

网友:
要是你还没拆的话,  我敢说是电容爆了,

网友:
查下屏供电有没有,看下屏线有没有空焊

网友:
此机已经由用户拿回保修去了。谢谢各位老大们的回复。

网友:
长知识 新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