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一个元件上散热器掉了

楼主(2011-03-13):
显卡的一个元件上散热器掉了  用什么最好把它粘回去

网友:
那得用烙铁焊啊,粘上有什么用,也不上个图,不知道掉的是什么,要是小电容影响不大,不要也行

网友:
要看掉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是SMD元件,得看PCB坏了没有。

网友:
LZ,说的好像是显存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