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IBM X61外接不显示

楼主(2011-03-13):
大家好,刚开始做维修,现在手里有一个X61的本本,一切正常,客户想外接不显示,显卡驱动,快捷键驱动都正确,切换是主屏幕也会切走,但是外接就是不显示,应该是硬件的问题,现在本本拆开了,但是不知道是哪个芯片有问题,哪位大侠帮忙说一下,谢谢啦

网友:
看一下VGA接口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我只知道外接正常自带不显 大部分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外接VGA那两个小管子坏了

网友:
谢谢大家,感觉也是外接的连接电路有问题,但是拿表测着应该是正常的,唉,头痛

网友:
是有芯片坏啦,U50直接换掉就可以啦!

网友:
查查行场信号。

网友:
8脚码片统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论坛真是藏龙卧虎呀,太感谢啦,换了U50后立马搞定,126芯片坏了,我请你吃饭吧,哈哈,